暗屏

楼主(2012-07-17):
索尼的电脑是暗屏是怎么会事。请叫一下。

网友:
你是那的,请教不是“请叫”什么情况都没说,只说暗屏,很难帮你分析

网友:
暗屏..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意思...是无背光.就是光电路....看反光能不能看到东西..电源指示灯.这些.还有信号方面

网友:
暗屏有好多种,你说的是哪种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具体得拆开测试一下

网友:
上传个图可以更好的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或者信号没有发出来

网友:
原来是屏的主供电没有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