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6角电源IC有没有通用的?

楼主(2012-07-17):
如题:现在6角电源IC有没有通用的?如图上的型号是DM0565

网友:
一般三星显示器才用这种电源芯片

网友:
这好想是管理电源的厚膜块一般电子配件店多有啊

网友:
有。dmo565可以用dmo465直接带有。

网友:
有代用没通用

网友(点评):
代用与通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可以的。用465代换

网友:
可以代用。0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