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乐无铅焊台 自动关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17):
刚买的威乐焊台 用2分钟就温度往下掉。没有中文说明书 ,请问怎么调
自动关机

网友:
还有个安泰信8586 二合一风枪 总爱没热风,。估计也是哪里调节问题,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安泰信是干簧管的问题 断开后有热风 没以前热

网友:
弄好了 按住上下键 出现调节菜单。。把1分钟关机选项关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