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机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17):
      因为是进水机,所以直接拆机,测得1.1V供压上管PQ24击穿,其它地方无短路,将PQ24更换,空板上电电流0.17A,各路电压输出正常,几秒钟后掉电,上U上内存,电流到1.2A再回到0.5A后掉电,没思路了,请大家给个思路该如何查.

网友:
掉电 应该缺少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把那个芯片也一起换掉嘛

网友:
进在那个部位了?

网友:
仔细查一查进水腐蚀的地方

网友:
CPU供电有吧?这种机只要有一组电压不全,CPU供电都不会出来。

网友:
把腐蚀的地方和电路图放出来

网友:
腐蚀的地方就是PQ24,APW7138已换,图纸型号为ISL6268,两者可代换,故障一样,现已查明H55桥芯片3V对地短路,当时只注意测各路电压有没有输出,没在意桥有没有短路,正在换桥中,稍后公布结果.

网友:
进水机器 建议 那里进水就把那里的所有原件换了 烤下板  在试机

网友:
楼主那主板既然短路当时电压肯定是幅度不够    或者有电压立即被拉低

网友:
此机已修好,由于H55 +3.3V短路导致该路供压保护电阻阻值变大,实测为15欧,将该电阻换成0欧电阻,换上新机后此机修复.板上没有标零件号,大家如果有板可以看下,板子正放,桥下面正中间那个电容旁边的那个电阻就是,本来用手机拍了照的,无奈蓝牙坏了,又没数据线不能上传到电脑里.总的来说还是自己太粗心了,没有测桥周围电容的阻值,不然早就确认故障了.

网友:
进水的本子一定要查一查桥是否短路,进水的主板真有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