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独显,,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07-17):
上电触发到0.9几等待7秒掉回0.4等3秒又回到0.9几卡住,掉的时候复位电压没有(看论坛上面说掉一次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上不上内存都一样,不上CPU电压时0.8几掉0.3几回到0.8几卡住,PTL,PCI,CPU复位都出了,,通病U口电压是正常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北桥加焊过了。BIOS刷过了。没得示波器。。没招了。。。。求思路

妈的,刚准备更换南桥,取下来掉了十几个点,打电话问客户是摔过的机器,,来之前问过客户是怎么坏的,他说是正常使用坏的。。。。。坑爹啊!!!害我研究2天!!!

网友:
貌似电压什么的你都没有量吧

网友A:
摸下南桥发烫不考虑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下南桥发烫不考虑下南桥

就是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地毯式打过了,都正常

那为什么不说下呢

网友C:
我昨天修了一台,是USB插到里面断路了,也不开机,拆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修了一台,是USB插到里面断路了,也不开机,拆下就好了

哎,我就没得那么幸运了

网友D:
G450 BIOS 坏的多哦楼主确认BIOS 是好的吗 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50 BIOS 坏的多哦楼主确认BIOS 是好的吗 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

BIOS刷了几次了。。。就是没得波波啊!!郁闷

网友:
唉,我之前也遇到一个客户他的机子也是摔过的,还是开机摔的!结果板子是修好了,但硬盘,屏也坏了, 最后客户机子也不来取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时钟、复位、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码,量了BIOS也有波型,还在检测中。

网友:
第一次刷BIOS后不开机了,又从论坛上下了一个刷上去机器亮了,呵呵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也台G450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现在也没思路了,不知道LZ你的进展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