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X10 跑60不显示,更换显卡还是一样。

楼主(2012-07-17):
      三星 X10 跑60不显示,更换显卡还是一样。上家加焊了显卡,我换了一个全新的FX5200,还是跑到60 ,电流0。76A。

网友:
就换显卡了吗,什么都没有查吗

网友:
写个BIOS试下

网友:
60已经现了。。。。看输出。。。。。显卡应该是好的。。。。。

网友:
可能主板加焊坏了

网友:
BIOS刷过,显卡换了两个,还是60,查得显卡27M晶体有时有电压,有时没有电压,显示过一次三星的LOGO,第二次就不显了,晶振,电容,显卡都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