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测内存供电

楼主(2012-07-17):
我是新手  我求想问一下  测内存供电怎么测    谢谢啊

网友:
1.测内存旁的电感
2.测内存旁的排阻(是内存供电的一半)

网友:
一是测内存槽附近的场管S极,二是最简单的上假负载测,三是直接测内存槽的供电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哦

网友:
是啊!直接测内存旁边的电感就可以了,没有错的话内存旁边应该有两个电感,一个是上管的输入5V,还有一个就是下管的D极也就是内存的供电端,根据你内存的电压不同而相对应的。

网友A:
内存电路有开关电源电路,线性调压电路,三极管组成的电路,还有多端稳压器直接供电等等,不知道楼主问的是哪种?是主供电还是上拉供电?
如果简单点查查槽内相关供电引脚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直接测上啦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路有开关电源电路,线性调压电路,三极管组成的电路,还有多端稳压器直接供电等等,不知道楼主问的是 ...

大哥详细的区分下,什么电路简单的讲解下,让我也学习下电路是怎么分的。

网友:
内存开关电源就是通过上下mos管的不定时开启和关闭实现电压输出和反馈,线性调压大多是通过单个mos管开启和关闭实现输出和反馈....
建议你坛子里找一找相关的电路图更直观一些,如果遇到问题可以上传照片求助,很多高手会在这里给你解答。

网友:
电感 场馆 上拉电阻 都可以 是在不行 量北桥上的电容 3大电压全有

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