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旁边的4V680的电容能用6.3V1000的代吗

楼主(2012-07-17):
CPU旁边的4V680的电容能用6.3V1000的代吗
急急请大虾们发发意见
cpu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你能有地方放它们。
同意楼主:
5.0
yangyang5230
同意楼主: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当然可以滴,大小应该也差不多哈

网友:
可以的,耐压不要小就可以了

网友:
原则来讲,可以用,电容替换一般只要耐压值不小于正常料基本上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代用,就是不要影响到CPU 风扇的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能换了,不过6.3V1000是普通电解电容不如原来的好些。

网友:
必须可以额,可以尝试下

网友:
你带换了能 放上风扇吗?一般4V680的都是小矮个平头

网友:
用是可以用,好像风扇不好装。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小换大只要不相差太多都行

网友:
前提是你能装的上哦。

网友:
一般的6.3V 1000UF比4V 680UF 的体积大些吧 高些吧,你可以在网上买一些备用啥

网友A:
只要放得下,没问题,不过一定要用低ESR的高频电容

网友B:
当然木得问题

网友:
可以是可以,好像风扇安不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