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7-17):
一块精英775主板……(915-M7)  上假负载一切正常……上真CPU。电压先是不稳定。几秒后掉电。并且要拔电源才能再次启动……谁能给点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桥和IO虚汗哦。。。。

网友:
怎么一下就想到大零件上去了呢?

网友:
说说我做过的工作吧……CPU换过……北桥。坐子。用挤压法压过。CPU供电电容换完 了。CPU供电芯片 加焊了下……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发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