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能做的小小BGA预热台!

楼主(2012-07-17):
  最近由于在维修手机BGA芯片,用热风台直接调到380°慢慢地将芯片加热从而取出BGA,由于过程存在一定风险,就算能拆出芯片,但很容易就把芯片高温烧坏(出现起泡等不良问题出现),用大的BGA预热台工作起来非常不便,所以决定了做一个小小BGA预热台。材料费:180元,在TB上买了1、智能温控仪XMTG8611(固态继电器输出K型),2、协和XH牌加热砖(陶瓷加热板BGA返修台专用发热板)尺寸120*120,3、FOTEK阳明型单相固态继电器SSR-10DA直流控交流DC-AC,4、固态继电器散热片+固态继电器透明罩,5、做一个热砖套(不锈钢材料),6、利用了两个废台式电脑ATX电源外壳+风扇3个。费用一共是180元,上图:

网友:
内部结构呢?

网友:
大家原来专业都是学电子的吗?一个个都那么强,DIY啊...

网友:
能详细解说一下制作步骤么?

很想自己整一个,但是不会弄啊

网友:
楼主是用它来修手机主板还是修电脑主板?结果可能跟想象的不一样。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不过还是。。。。觉得买的方便号用。

网友A:
如果用来维修电脑主板的桥就不太合适了,如果拿来加热焊接BGA网卡之类的小型芯片还可以的!例如手机的CPU、电源、字库、功放,显卡,还是蛮不错的辅助预热!

网友(2012-09-04):
用来做预热工具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网友(2012-07-17):
回复楼上的内部结构,其实很简单的,购买的温控有接图图示!按照图示跑就可以!我给图示你们看看:
面板说明:

动作时PV-------测量值显示窗(红)
5、ALM2------ AL2动作时点亮对应的灯(红)
6、 OUT-------调节输出指示灯(绿)
7、 SET--------功能键
8、?s21-----------数据移位(兼手动/自动切换)
9、▼-------数据减少键
10、▲-------数据增加键

网友:
2、3脚接220V交流电
7、8脚接SSR继电器
15、16脚接K型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来维修电脑主板的桥就不太合适了,如果拿来加热焊接BGA网卡之类的小型芯片还可以的!例如手机的C ...

完全正确,我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做电脑主板维修要考虑板子变形问题,要有个支架才好.

网友:
是个乐趣 挺好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棒啊

网友B:
发热砖旁边那电源盒上的风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砖旁边那电源盒上的风扇起什么作用?

呵呵呵 没猜错的话是楼主用来给温控器和固态继电器散热用滴!

完全正确的回答!

网友:
好牛!!!!!这样的构思以及操作。

网友:
但这种温度不好调呀

网友:
DIY 也是种乐趣~

网友:
这绝对是人才啊 绝对看不懂啊 工作原理?

网友:
楼主买的东西在淘宝上都找到了,楼主能画下电路图就万分感谢了

网友(点评):
电路图不需要画了,看图纸上的接线,直接接就可以,很简单的!我之前已经发表了接线的,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