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按开关亮一下暗屏

楼主(2012-07-17):
前俩天接一台三星153V的显示器,拿过来是不通电,电源和高压一体板没有产生5V和12的电压,事情也多,就发了一块电源一体板,货到后装上,按显示器的开关那一二秒能有画面显示,然后就暗屏了,能看到里面的模湖图像和文字。用外接高压条测每条灯光都是好的,以为是高压部分有问题保护,又要球卖家换了一块,装上无语,故障依旧。兄弟们支招了,以前笔记本修的多点,不知道哪没检查到

网友:
灯管之间电流偏差也会引起高压保护的

网友:
在高压板位置做下高压保护看看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淘宝上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

我订了两片153V电源板,有一片就是坏的。

是的,我换了一次了,好像又把我以前那块发给我,态度还很不好。我说下这店的名字‘’我们e能‘’免得大家上当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灯管的问题。 实在不行去了保护试试。

请教下去保护的详细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
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掉高压板的保护?请有时间的话指点一下吧,谢谢啦,因为有很多都是四个灯管有其中的一个坏掉了,每次都是改双灯高压条上去的,看基地里面好多人说可以改高压保护,让他其中一个口或两个口不会保护就要以了,这样又会省了一个双灯高压条

网友A:
应该是灯客有问题,高压供电不均,高压板保护了,你可以去保护先看一下。。。。

网友:
去保护就是找到电源芯片。 然后找芯片参数。 看针脚定义。  就会告诉你怎么去保护了。 我也新手。 才刚学半月。 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
同意楼主就是这种做法。但这只是一种维修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问题的位置,而不是投机取巧走捷径。

网友B:
你没备用的灯管吗?外接灯管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备用的灯管吗?外接灯管试下不就知道了?

没有外接灯管,只是用测灯管的高压条测灯管每条都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客有问题,高压供电不均,高压板保护了,你可以去保护先看一下。。。。

基地的兄弟,能说下去保护的操作方法吗

网友:
在论坛里搜一下,有很多的。。。。

网友:
这个给力,修LED屏,有空要学学,LED我都是直接换屏呀

网友:
换灯管也不难吧。

网友:
看下 灯管是不是好的    外挂几条灯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