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了网了

楼主(2012-07-17):
电脑突然断电关机,再开机进入BIOS界面,系统时间变了,没有管直接F10,可是网上不去了。重做了两次 系统也没有用,查看网络连接就有一个宽带连接并且上面还有一个黑底白色的对号,求高手给予指点 备管理中也没有网络适配器 ,其它 的一切正常,这是什么原因,验证是集成网卡坏了吗?后面的指示是亮的啊
电脑

网友:
你是说在设备管理器里识别不到网络适配器,但是接上网线之后网卡口的指示灯能亮对么??
如果这样的话,建议你可以把网线拔下来看看,看那灯还量不,如果量,可能你的网卡挂了6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吧?或者外接一个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A:
刷BIOS,不会吧,这样狠啊

网友B:
系统时间变了,是不是主板的供电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试试。网卡的话,看下BOIS中有没禁掉,如果没禁掉,直接换个pci的试一下。

网友(2012-08-20):
灯亮也不代表网卡芯片是好的,先恢复BIOS,试试,实在不行的话,弄个PC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