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源板更换高压条平凡烧板问题。

楼主(2012-07-17):
平均30分钟到2个小时只烧一个地方,是不是灯管短路导致频繁烧,已经烧了3块高压条都是一个地方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了
三星
反对楼主:
5.0
hjq
反对楼主:
先要知道为啥要改高压条?再联想到频繁烧同一个地方就知道故障的根本了.

网友:
有故障的地方没查出来。 直接换上去。当然还会烧。。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灯管有问题(虚焊)。
同意楼主:
5.0
pddd
同意楼主:

网友:
总烧 证明灯管虚焊

网友:
事实证明,通用板质量太差。

网友:
电压太高。。 超过12v了 你查查高压电压是不是超过12v 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呵呵 直接换高宽压的 高压条就可以了 或者加电阻 减低电压

网友:
修原装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高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有问题
同意楼主:
5.0
chenjiejn
同意楼主:

网友:
拆看看吧, 要不就亏大了

网友:
灯管有问题,拆了看灯管吧。。

网友:
灯管有问题,不就保护了嘛?老烧场管嘛,查查电压吧,

网友:
高压条的电压,高点也没有问题。可能灯管有问题,比如绝缘不好了,检查灯管吧

网友:
可能是灯管有问题 先换灯管 在换成宽电源的高压条。

网友:
我看这个故障和电源板有关系。
你上新高压时,有没有把电源板的高压全部断开呢。还有12V是不是超过35V。

网友:
同意先灯管 后换宽压

网友:
我告诉你阿。我之前改过块通用的,一样和你的故障都把那芯片烧糊,我就想是不是灯管坏,结果我一拆,两条灯管都发黑了,你还真的要把它拆开看看阿。我今天都折断四条灯管,一烦躁都把它们搞坏了,呵

网友:
我看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三星屏的灯管就是好坏没有办法

网友:
灯管有没有问题,可以测出来。不能猜着换灯管,把屏搞坏了,赔的更多。频繁烧通用高压板,对于三星机器,看高压板是不是22V供电,如果是就是电压过高了。

网友:
肯定是灯管有问题打火烧的。不然怎么会烧呢 ?

网友:
先要知道为啥要改高压条?再联想到频繁烧同一个地方就知道故障的根本了.

网友:
要看是三星什么机子。
三星943,940的。我还没碰到过灯管坏的。
三星22寸的,灯管倒是坏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