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不走码维修一列分享

楼主(2012-07-17):
    直入正题,板子学徒拆出来,目测NB干过, 温控干过、时钟IC干过。 板子也鼓包了。后面上图。
      先看了下,时钟旁边有两只脚虚汗,先加焊方便后面维修。 加电触发,能触发。拔电、索性插上代码卡,英业达代工的板子不用飞线就能跑马。代码卡插上00.不跑马,过几秒掉电。CPU有点小烫,换U。故障一样。难怪上家也动了温控。屏蔽温控保护。故障依旧。大致查了下所有转换电压。都OK。都OK,按照不跑马的思路修吧。查平台复位正常,然后直接查U复位。没有。故障找到。U没有复位。平台复位有,NB也被上家干过,查北桥条件吧。(主观角度:喜欢先查供电,而且也不会看这电路图一个一个找电感,直接找NB旁边的小电感量,不行我在看这电路图在一个一个查。这样做的原因可以快速的维修。)这里说的仅仅代表个人观点。、、
   量了北桥电感发现L9没有电压。与L9所相连的L502、L505都有电压。北桥缺少锁相环电压。 怀疑断线,为了确认打开点位    确认了确实没通。飞线 。U复位OK。代码跑D1。不插内存跑E0。说明读到内存了。信息读取不完整什么的。量了下内存AD线。所有阻抗OK。上家干过NB的。查了下DDR模块。没有发现异常。内存时钟北桥提供。我的波波也量不到这时钟正常不。。那就查下NB模块时钟吧。 这里到时钟IC的。量了下这脚与CLK_R_DREF#对地相差甚大。马上找料板换上时钟IC。 代码卡顺利通过D1。亮机。              分享下。有用的大家加点分吧。加分又不会扣自己的分、、。加分是对别人维修成果的认可。   发表舆论的来吧。 帖子没人回、、、

l9应该总线供电,不跑码,一般先查这个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分享帖子很累的。 各位多多少少加点分吧。  这次没分下次不分享了········

楼主NB这次学习啦

蓝色快车2008 -2 严禁灌水

网友:
LZ写的很好。。。先是没复位。。。再是时钟不正常。

网友:
自己顶,  半年多没写帖子了。    今天写了一下,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看帖100人回帖2人。  什么概数、、、、、。可能是我修的故障不给力吧。都没有舆论、、、

网友:
思路有图纸有点位好搞.

网友:
网上要是没有图你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A:
为维修的同行致敬。。嘿嘿

网友B:
有点位图,有图纸,有技术,有料板!秒杀了这块板!我加分的权利只能10分!

网友C: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样的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维修的同行致敬。。嘿嘿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位图,有图纸,有技术,有料板!秒杀了这块板!我加分的权利只能10分!

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样的帖子的

我不觉得大家很喜欢、、、  看帖的人200多个,回帖的10个。比例5%

网友:
好。  不跑吗也能搞定,定下

网友:
支持下楼主,思路清晰,故障判断准确

网友:
很赞成楼主的维修方法。修的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啦!

网友:
嘿嘿,,平常我看贴 都没怎么加分哦,,今天我加分了,,维修思路很清晰,那板子的原始故障还有可能是北桥坏哦,被上家帮你修了,哈哈

网友:
思路很清晰,强。。。请问下楼主那关闭温控保护如何实现

网友:
直接找到故障,大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