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2-07-17):
我自己用的可调电源,电压调到12V左右可以正常使用,当电压调到16V以上,就开始不稳定了,电压从12-20左右来回的跳,请高手给指点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点评):
换电位器

网友:
是啥型号的啊?没有图也要多交代一些内容啊

网友:
不会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换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
没有图纸咋搞

网友:
功率不够?

网友:
带负载能力太弱了!

网友:
同意更换电位器 ,最好换线圈电位器,碳膜的好电位器太难找了 .

网友:
我都是用防锈剂洗洗先顶住

网友:
我的也是和你说的故障一样的 ,电压来回跳动 换了一个电位器就 OK了

网友:
可以用酒精清洗一下,不行的话就换个新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负载过重芯片变得不稳定

网友:
继电器坏了,一般的稳压电源为了减少发热量用了几组电压值,输出不同电压时通过继电器切换不同的变压器抽头,如输出5V以下就用交流7V的电压抽头,5V以上就用交流12V的抽头,12V以上就用交流20V的抽头,20V以上就用交流30V的抽头,看你的故障现象应该是你经常用19V来测试笔记本(猜的)那组电压的继电器触点经常通过大电流(国产继电器功率余量和质量都比较差),所以接触电阻慢慢变大了,以致后来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