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 摔后开机暗屏 求教屏线接口LED灯的供电电压!

楼主(2012-07-17):
一台IPAD2被摔后开机暗屏  全部拆出来 检查主板屏线接口9脚 10脚为LED供电  量得电压3.84V 这个电压是不是低了?正常应该20V左右是吗?

因手头无此屏代换 所以不好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但量了主板LED供电后端没发现什么问题 升级二级管也正常 而且这个电压好象直接由U8100的芯片输出

因对IPAD2的电路不是太熟 第一次维修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共享个图纸看看不?

网友:
图纸有的 IPAD2 全套 共享

网友:
平板啊? 没修到过,还是来看看好了。

网友:
我修到过,外屏摔烂了,内屏是好的,都可以正显示的,我的一不小心操作,变成了屏暗,把外屏换好后,重新开机,正常,你有没有带电的情况下折过屏线,如有,可能是保护。把电充好重新开机试一下

网友:
没有修过平板哦,希望有经验的师傅能够帮一下

网友:
我估计可能带电插拨过屏线 但也不确定 因为收到的时候是不开机 也不知道那时是不是就是暗屏
但我下了电池后再装回开机还是暗屏  屏坏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我量9/10脚的电压只有3.84V  看图纸好象应该是20V左右吧 因为是LED升压供电 但因为没有修过此类问题没经验 所以想请高手指点一下9/10脚正常应该是多少V电压

网友A:
从图纸看U8100包含升压和LED开启控制!图纸上也说明PPLED_OUT是20.4V,所以应该是U8100部分的问题!摔过有可能引起U8100BGA脱焊甚至焊盘脱落!建议拆下U8100检查焊盘和线路的通断!

网友:
没有修过平板哦,但和笔记本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屏摔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纸看U8100包含升压和LED开启控制!图纸上也说明PPLED_OUT是20.4V,所以应该是U8100部分的问题!摔过有可 ...

谢谢朋友的指点 我也怀疑U8100有问题引起 我再去查查看

网友:
我的被摔过,外屏坏了、但是还能用。现在被拆过,然后开机就暗屏了,对着灯光能看到里面的桌面。求解,桌面搞?

网友(2014-08-06):
我手里也一台 也是暗屏,正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