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1230行高压保护

楼主(2012-07-17):
这是一台戴尔高端22寸显示器,行高压与行扫描分别供电工作。现在是行高压一工作几秒就保护,在行高压不工作时其他部分还能正常工作,但有时一旦启动正常却能一直正常显像。各组供电都在正常范围之内。电路表征如下:高压包(15)---输出4.9V---过压取样(分压电路2.3V)---行驱动处理芯片L4991(14)---如果超出2.5V进入保护,故障表征为高压包15端确实是超出5v电压,引起L4991的保护,现在纠结的是不知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因为它有时偶尔又会正常工作,在此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直接更换FBT!

报个具体的型号看看,我以前修到过。

网友:
标题上已写明,你以前修的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