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mats结果

楼主(2012-07-17):
一块NVIDIA GeForce GT220 TC1024M的显卡花屏,用mats测试结果如下,请高手给看一下是哪的问题。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73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6857233            0
FBA[63:32]           0          173            0
FBC[31: 0]           0          128            0
FBC[63:32]           0           6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4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7 A18 A20 A21 A22 A27 A28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7 A40 A41 A42 A45 A46 A47 A49 A51 A52 A53 A54
   A55 A58 A61 A62 A63 C01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11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5 C26 C27 C28 C29 C31 C33 C37 C38 C39 C40
   C41 C43 C45 C52 C53 C54 C55 C56 C58 C60 C61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5760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4           2           0           0
A06           2           0           0
A07           1           0           0
A08           1           0           0
A08           1           0           0
A09           3           0           0
A09           1           0           0
A09           1           0           0
A10           5           0           0
A10           1           0           0
A10           8           0           0
A11           2           0           0
A11           1           0           0
A17           1           0           0
A18           1           0           0
A20           1           0           0
A21           3           0           0
A22           3           0           0
A27           2           0           0
A27           1           0           0
A28           1           0           0
A28           1           0           0
A30           1           0           0
A31     4214304           0           0
A31     4214304           0           0
A31     4214304           0           0
A31     4214304           0           0
A32           4           0           0
A32          10           0           0
A32           3           0           0
A33           2           0           0
A33           4           0           0
A34           1           0           0
A35           2           0           0
A35           1           0           0
A37           1           0           0
A37           1           0           0
A40           6           0           0
A40           2           0           0
A41           4           0           0
A41           1           0           0
A42           1           0           0
A42           1           0           0
A45          49           0           0
A45           2           0           0
A45           2           0           0
A45           1           0           0
A46           1           0           0
A46           1           0           0
A46           1           0           0
A47           1           0           0
A47           1           0           0
A47           4           0           0
A49           1           0           0
A49           1           0           0
A51           1           0           0
A52           4           0           0
A53           3           0           0
A54           3           0           0
A54           6           0           0
A54           3           0           0
A54           1           0           0
A55           4           0           0
A55           1           0           0
A55           3           0           0
A55           1           0           0
A58           1           0           0
A58           1           0           0
A61           2           0           0
A61           2           0           0
A62           2           0           0
A62           2           0           0
A63           2           0           0
A63           4           0           0
A63          18           0           0
C01           2           0           0
C01           1           0           0
C03           1           0           0
C03           2           0           0
C03           3           0           0
C04           1           0           0
C04           4           0           0
C04           2           0           0
C05           2           0           0
C06           2           0           0
C07          16           0           0
C08           1           0           0
C11          32           0           0
C11           1           0           0
C15           1           0           0
C16           6           0           0
C16           7           0           0
C16           7           0           0
C17           4           0           0
C17           2           0           0
C18           1           0           0
C18           2           0           0
C19           6           0           0
C19           1           0           0
C19           2           0           0
C20           2           0           0
C21           1           0           0
C22           2           0           0
C25           1           0           0
C26           1           0           0
C27           1           0           0
C28           2           0           0
C28           1           0           0
C28           1           0           0
C29           2           0           0
C31           1           0           0
C31           4           0           0
C33           1           0           0
C37           1           0           0
C38           1           0           0
C38           1           0           0
C39           1           0           0
C39           2           0           0
C40           1           0           0
C41           2           0           0
C43           1           0           0
C45           1           0           0
C52           4           0           0
C52           1           0           0
C52           2           0           0
C53           3           0           0
C53           3           0           0
C54          12           0           0
C54           4           0           0
C54           2           0           0
C55           1           0           0
C55           5           0           0
C55          12           0           0
C56           1           0           0
C58           1           0           0
C60           2           0           0
C60           1           0           0
C61           1           0           0
C63           1           0           0

网友:
怎么全部报错 软件不对吧

网友:
显卡还没有修过。。

帮不了你了。

网友:
GT220?怎么显示G73,山寨假卡害死人啊朋友,不要修了,很难修得好

网友:
我也是看着GPU像是73的,上边的字看不清了。显存还是三星的K4J55323QG-BC14,不过他花的是轻微竖线不是满天星那种,还是显存都有问题吗。

显存全部换了,就会好了。

网友:
核心虚了吧?重植看看。。。

网友:
碰的显卡花屏的,先观察下风扇散热方面有问题不,如果发现散叶转速不匀,多数要把主芯片BGA拆下来重置一下,,百分之八十都能OK的。。楼主不防一试。。

网友:
这样的现象就是显存问题,把4个一起换掉就会好的,三星的这批的显存有问题,你要是重新扫描坏点会有一点不一样。

网友:
G73 G73又是徦的

网友:
假卡还重植,成本太高了楼主,不划算。直接不修叫换卡就行了,同时祝贺我自己刚刚升级银牌维客,哈哈哈

网友:
G73核心,是假卡,这个报错,软件版本不对或是不是纯DOS,也非常有可能是三星显存花点现象~~~,我看到是显存是那批有问题的显存。。。。

网友:
核心加焊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好多这样的问题,重植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