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不亮

楼主(2012-07-17):
好长时间没上这里啦!我有一个台式机有一个星期没用!今天开机不亮拉!郁闷!!大家给说说应该看看那类??

网友(点评):
用橡皮插下内存 看风扇是否转

网友:
先用诊断卡 看看什么代码

网友:
根据代码判断问题

网友:
没有诊断卡的话,把内存条取下把金手指擦干净

网友:
先看看是否通电,再擦擦内存,不行,再放电,不行,再检查CPU,主板

网友:
不亮的原因太多,我有最好的办法,送电脑公司修去,肯定能修好。。。。。

网友:
有主板报警吗 ,如果什么现象都没有估计就是电源出问题了,或是开机键坏了

网友:
没有诊断卡只能替换元件试。

网友:
用插拔法,试试
内存金手指擦一下。
还有量表量一下电源输出

网友(2012-08-20):
先清洁内存,再放电试试,还不行的话,换电源,再送修

网友:
检查电脑电源插座是否有220V电压或电源插头、是否插紧。

网友(2012-10-12):
先看电源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先把内存取下来清洁下,顺便把主板也清洁下,我的也遇到过这样,大概一个月没用,把他们清洁了下就OK了。前提是通电后我的主板灯是亮的,就是说主板待机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