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有收藏的现代Z201 20寸 1600*900 的MCU

楼主(2012-07-17):
哪位老大有收藏的现代Z201  20寸 1600*900 的MCU,能给小弟个吗,急需啊,十分感谢了!

网友:
慧科的   大哥 你要程序 也的把芯片说出来啊   现代有几种板子啊  我 有他所有的程序 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A:
25L4005AMC
老大不好意思啊,麻烦您给我找下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L4005AMC
老大不好意思啊,麻烦您给我找下 谢谢了!

晕倒。  不是这个啊 。  你看他板子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如果是惠科的机子的话应该是58 或2120的程序
但现在我给不了你     我明天就出差  要等出差回来可以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倒。  不是这个啊 。  你看他板子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如果是惠科的机子的话应该是58 或2120的程序
但 ...

58的芯片....明天给不了客户我就的买块板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8的芯片....明天给不了客户我就的买块板子了....

唉 你下午把芯片写出来  我可以直接给你程序了  你那板子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 你下午把芯片写出来  我可以直接给你程序了  你那板子什么问题啊

客户那显示超频,我拿回来有背光没图像,但是开电源的时候有现代的LOGO  开始找了个22寸的刷了上去,下面半夜怎么也调不出来了,比例不对,所以现在要找20的刷

网友:
换块通用板不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那显示超频,我拿回来有背光没图像,但是开电源的时候有现代的LOGO  开始找了个22寸的刷了上去,下面 ...

这板子我刷过程序  好像也没用 。   你量电压 有没有1.8V供电啊

网友:
但是开始不能用的,刷了22寸的可以显示了,就是比例不对,现在除了显示不对都正常,机器装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我刷过程序  好像也没用 。   你量电压 有没有1.8V供电啊

但是开始不能用的,刷了22寸的可以显示了,就是比例不对,现在除了显示不对都正常,机器装起来了

网友B:
额。  那没办法。  我这电脑没有程序  程序都是在公司维修的电脑上 。   明天正好去出差    那我帮不了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那没办法。  我这电脑没有程序  程序都是在公司维修的电脑上 。   明天正好去出差    那我帮不了你了 ...

没事的,我买一块吧,谢谢你了

网友C:
不是程序的事,把按键板按键全部换了,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程序的事,把按键板按键全部换了,就可以开机了

现在是显示比例不对也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  那没办法。  我这电脑没有程序  程序都是在公司维修的电脑上 。   明天正好去出差    那我帮不了你了 ...

老大你回来的时候给我传份吧,我换了块代用的,这个自己弄下备用,谢谢了,cf_wezhou@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回来的时候给我传份吧,我换了块代用的,这个自己弄下备用,谢谢了,

噢噢 明天回去 后天给你传吧  你那比例是多少啊  加我QQ282220850

网友:
找不到 改了一块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