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E14改通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07-17):
收一台22寸长城液晶。。检测为驱动板坏。。直接上鼎科2621  改上去点屏OK。。心中大喜。心想出个三百不成问题吧。。。
马上改按键板。。改上后再通电。就自动开关。灯管自动一开一关。按键没反应。量所有电压不停跳变。心想。难道按接换错了。于是拔了按键板。接高压板。灯管。驱动板。屏没有接。通电。现象一样。(此屏为电源高压分离的。)电源板有ON  adj  地  5V  12V和 5V  12V  ON  ADJ  地两组接口。原来的驱动板为5V供电。。我现在上的通用板为12V供电。。。现在接法如下:
高压板接电源板12V ON 地   然后电源板接12V  ON   地到通用驱动板上。。。刚开始试是OK。。再试就不行。。又想。难道改错了。又把高压板改到驱动板12V ON  地   上。。直取电源板上的12V 地线到驱动板上。。点了有几次正常。。再断电再通电就又不行。。。最后,通用板上接上DC头。直接外置12V供电。高压板接驱动板上。。通电测试半小时OK。。反复开关正常。怀凝电源板问题。。刚好以前淘宝淘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电源板。装上。试了有时坏有时好。坏的时候就是一插电就自动亮。息。现在唯一不同的就是 原来的驱动板5V。。现在的通用板12V。。。。

翻看了一下论坛里的贴 子。有的说是电源负载不平衡,有的说。把电源板上的5V对地22欧阻。。也有说直接取5V到驱动板上。。

改过不少通用板。一般都输出5V 12V。。12V给高压用。也给改通用的驱动板用。也没问题。为何单这长城的电源板只用12V就会这样呢。。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