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9bh83 不通电

楼主(2012-07-17):
这种电路板  谁有背面图啊  提供下   烧了俩电阻   不知道多大

网友:
220v不上电,还是上电无输出,还是交流部分无输出。 还是保护》? 哪两个电阻?

网友A:
后级没电压    开关管击穿了   电源IC旁边的228电阻烧成了   开关管旁边俩个电阻

网友B:
全新的电路版,也就30块钱。。我碰到这情况就是换块板算了,再说了,不换板也收不起费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级没电压    开关管击穿了   电源IC旁边的228电阻烧成了   开关管旁边俩个电阻

什么ic,查查pdf,基本就能确定怎么用了,和阻值了。 开关管的也一样,一般厂家设计电源,参照电源ic文档的挺多的

网友D:
感觉在打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电路版,也就30块钱。。我碰到这情况就是换块板算了,再说了,不换板也收不起费啊 ???

30块  哪里有买  你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ic,查查pdf,基本就能确定怎么用了,和阻值了。 开关管的也一样,一般厂家设计电源,参照电源ic文档 ...

ld7575aps    我刚刚  看了我换的电源IC换错了   ld7552了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在打广告。。。

那个我去淘宝找的图   他要90   我去   那个标我不会去  晕

网友E:
给同行到顶了也就5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给同行到顶了也就50

你那里  那么低的价

网友:
换板都只收50?那还怎么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里  那么低的价

深圳宝安,比这低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