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个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我想问问这个是些是什么意思?有电路高手大侠仔细讲解下嘛?谢谢你们了,

网友:
应该是   什么状态时该有的电压

网友:
开机  待机  关机

网友:
运行,待机,睡眠,关机

网友:
S12345代表是机器的各种状态,后面是代表次状态下电压是否开启

网友:
好好学下ACPI      H高 LOW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