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神州一体机USB全不能用

楼主(2012-07-17):
神州一体机 USB全不能用  换了IO也不行   5V供电有  求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小师傅,USB接口不行,换IO做什么呢,如果接口正常,到篮桥线路没问题,直接干南桥啊。你的师傅不负责任哦。

网友: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也重值了  可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南桥坏了,换个吧。重直之前你有量过对地阻值吗。

网友:
换一个   南桥

网友:
南桥都做了,就看下南桥后面是不是掉了什么小元件了,比如电感等。。。。。。。

网友:
USB 的四根针打下阻值,三个五百多的一个地。再查查供电5V有没有啊,再查查跑跑数据针脚。看有没断线之类。仅供参考。

网友:
对地阻值全没有问题下 换个新南桥试试,,不行的话 刷个BIOS 再试试。。

网友:
用二级档量USB的对地阻值 如果全对地就干南桥 如果干了不行  本人怀疑 是桥芯片本身的问题 提议更换试下

网友:
换南桥。usb直通南桥。

网友:
如果嫌修麻烦 直接换南桥  起码保证以后南桥不会罢工。

网友:
换南桥吧,看看USB供电出来了没,有电压就干南桥吧

网友(2012-08-20):
换南桥试试

网友(2012-12-13):
全不能用应该是屏蔽了

网友:
重点是南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