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加电不显

楼主(2012-07-17):
接到一台苹果A1278 加电不显 客户说是摔过的 加电看了下 貌似不过内存 有报警 隔2秒 嘟的一声 不管三七21了 加焊MCP89 无果   重植 无果  NND 这是咋地啦!!刷BIOS  还是那个样啊 愁死了 不会让我干CPU吧  都说IO容易坏 触发开机不会IO也坏了吧? 这报警到地是啥报警呢?电流波动一下就到0.9A左右了 高手们来聊聊天吧

网友:
救救我吧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迷津呢  我疯了

网友:
摔过的  看有掉件没   虚焊的没

网友:
没有掉件啦 虚焊也排除了  不过今天让我搞开机了但是屏暗啊

网友:
有没有高手修过啊 快来啊呵呵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一般都掉电的比较多啊 修的可能性小

网友:
暗屏就查下背光的条件啊。可能屏部分也摔出问题了

网友:
可以拿去保修吧   出点钱吧

网友:
呵呵 查查給瓶供电

网友:
暗屏,,,屏线松了,哈哈,,真的,,很有可能,,..

网友:
估计是板上件摔松了

网友:
楼主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苹果让我觉得既好修又难修!进水的,不触发的,难修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这样的机器,是开机暗屏,换了新显卡还好此。感觉屏的问题比较大,但没屏试也不好说。

网友(2012-08-25):
我屏也换了试了  不是屏的事 再就是也不是屏暗 我飞上LED灯后 也只是白屏  没有啥东西 可能还有问题 目前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