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网驰3200开机保护,求思路

楼主(2012-07-17):
ka7500 电压:1、0.65v  2、4.84v   3、0.05v   4、3.56v   5、1.56v     6、3.56v    7、0v    8、2.35v    9、0v   10   0v   11、2.35V   12、8.44V      13-15、   4.96V      16、  0.36  v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KA7500  LM339都换了     KA7500  4脚接地 电源黄色线19V  红色线 3.8V   橙色线2.2V  换了很多东西,已经没思路了,求帮助!谢谢!!!

网友:
先查12V、5V的反馈电阻是否正常(主要是12V的反馈电阻有没开路或阻值变大、12、5V的输出电路要查),使7500的3脚电压恢复正常,再查3。3V的稳压电路元件

网友(点评):
帮忙看看哪个是12V、5V的反馈电阻,谢谢

网友:
找了一天还是没找到哪个是反馈电阻

网友:
这个电路图放现在真的不合适。

网友:
短路没?查查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