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45M03不跑马

楼主(2012-07-17):
戴尔G45主板不跑马,供电时钟复位AD线PG都正常,CPU就是不工作一点温度都没有,CPU,南桥,IO,BIOS都换了就是找不到什么原因。。(前两天这个机器来也是不跑马,清了一下COMS就好了)

网友:
换被桥适宜下啊啊

八个字三个白字,

网友:
大哥不管是什么问题,测量电压前上去都先清下cmos开机看看,电池没电的更换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