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艰难维修

楼主(2012-07-17):
同行机器  描述进了一杯水  没开 就送来了  但 电池还在上面   拆开  直接看主板  键盘下面好几处都进睡了  电阻电容都发黑了    发黑的地方主要都是和待机有关的地方  此板难修之处主要是没的标号  而且没的点图  图纸论坛是有的  我就不传了 没办法 先洗板  让后对着图纸  换发黑的原件  值得庆幸的是  主板就是电阻 电容没标   发黑的电阻电容可以找周边的原件 再看图纸  就可以知道是多少阻值了  换了好长时间   还找到了一处断线   换好了待机出来了  0.083  待机偏高  此板修过 待机是0.004左右  记得清理的时候芯片HM55下面也有点进水的痕迹  现在待机还有温度   就索性上BGA换了一片  冷板 上电  待机OK了  0.004  按开关上电到0.02几 掉下来   然后 看图纸  发现HM55收到IO给的开机信号 就是没拉高S3
S5因为买的是测试芯片HM55    对芯片不信任   所以又换了一块  这些都是工程啊   烦   结果 让我激动了一下  上电到0.6左右掉电  此机器修过 不上COMS 开机第一次掉电 第二次亮机  可我这个 掉了 可以再次促发 第二次还掉  看了一下电压什么都有了   不上CPU电流是0.2几就掉了 CPU电压1.05V  上了CPU电压是0.77V    无奈查了半天没结果  因为没的示波器  从料板上拆了个时钟芯片换了 还是一样    到论坛看了一下  这机器还真爱进水  好多都是0.5几掉电没修好的    现在就是电压都有了  PG都有  HM55不工作    到论坛里找了BIOS刷啊 刷    刷了两三个 都无果     无奈  静下来  仔细查找进过水的芯片   找了半天  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HM55旁边很隐蔽的地方找到了一对电阻  其中有一个电阻出来的线有一小借发黑  也因为没有标号  不知道是什么电阻  不管了  因为靠近桥 不太好接  终于接好了  期待的心悬的很高 上电  掉电  还是一样  怎么会呢    会不会是桥没做好   又恢复了BIOS   还不行    无奈还是把桥拆了 看看还有没有断线    烦啊  。。。   因为反复做桥  焊盘有点小花    有拿了一块测试的  上了上去     这次没让我失望  机器掉电一次  第2次上电到1.5几 亮了    那个激动  等装个大概  问题又来了  光驱 硬盘都认不到   BIOS里也看不到   失望啊    无奈又找BIOS芯片刷啊刷  刷了两次  都一样   翻看图纸查吧打了阻值都正常  无奈找到HM55的SATA模块 想查查这些电压 补偿什么的   电阻又没有标   实在找不到    没发找  想把桥拿了找吧  桥下的点太乱 没法数    实属无奈    因为桥做的次数多了  下面的点 有点花了  上一次 做的时候没推   没办法  又拆了   把焊焊盘  用绿油补好   放在紫光下一个小时     因为买的测试芯片都是无铅  我重植了一下 换成有铅   上去后   OK了   光驱  硬盘  都人到了  直接进系统蓝屏  呵呵  模式没改     到此修复 还在测试    真苦啊  芯片 还是买新好  哎  。。。

网友:
呵~~真费工夫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就是楼主对待修机的最好诠释。。。不错,耐心够强悍的。。

网友:
水平够硬,耐心也够强

网友:
很是艰辛啊,这也给我们提个醒了

网友:
坚持到底,这个机子是很爱进水,我都修3台进水的了,都是TMD很难修,不过还都修出来了,功夫不愧有心人呀

网友:
维修就是需要坚持的苦活,维修的过程就是坚持不懈的过程

网友:
维修需要耐心

网友:
看完整篇帖!!被楼主给带晕了!!是你BGA技术差!还是芯片问题啊??

网友:
呵呵呵   也许吧   那你也买点测试的试试  HM55芯片    就知道了    呵呵  会BGA也叫技术  晕 。。。 顶多叫熟能生巧  哈

网友:
技术是在耐心下成长的

网友:
买全新的也许就没有后面这么多事了。

网友:
维修就是需要的耐心和细心呀。。

网友:
楼主不错嘛!现在有一台换没修好呢

网友:
我被困在待机里了,VL出来只有2.91V

网友:
这种维修态度很值得学习

网友(2012-08-31):
是不是进水了,HM55都很爱坏?

网友:
这样修,估计撑不了多久。

网友:
HM55好像是很容易出问题哎,我都换了五六台了,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啊,这个机子进水的我修了好几个,现在手上有是被雷打的,到我这儿是二修了,现在修亮了不稳定啊,纠结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进水的G460,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南桥晶振的电容坏,一个是内存的VTT没出来。

网友:
楼主反复搞,不厌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12-10-25):
还是不够仔细,我这个没进水也不人硬盘,u盘,光驱

网友:
无条理,看得头都大了,这个机估计也易返修

网友(2014-11-10):
真分析一步一步修!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