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T61显卡重植后还是花,这种花是什么引起的呀

楼主(2012-07-17):
大家帮忙看下,T61显卡重植后还是花,这种花是什么引起的呀

网友:
这种花屏80%是显存出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是不是掉电了啊,还有注意显存也容易冒珠,冒了么

网友:
显存爆了吧、、、

网友:
我以做了一台T61的,把显卡做了,外显花屏内显灰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重做显存就好了

网友:
重做显存把 哈哈

网友:
显存加焊或是重做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强烈要求以后大家发图要弄些高清图片。。看着眼花啊。。

同意,实在舍不得银子,买个500万以上的数码相机,二手的也花不了多少钱,再好的手机都不如数码相机。

网友:
应该是显存吧,重做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啊.显卡坏了.只有换啊.

网友:
看看显存和外围电路,有无断线的

网友:
应该是把显存弄爆珠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吧!换个显卡试一下,外接花吗?要么就是短线了

网友:
直接把显存重植,如果有新的就直接换了!

网友:
我建议 排除法  显卡 显存

网友:
上bga从焊吧

网友:
建议你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bga你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