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尔T628笔记本进水开机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2-07-17):
一客户送来台进水的海尔T628笔记本,客户说笔记本进水后在家放了几天了,拆开后EC(KB3926Q)处有明显的水浸,EC脚也有腐蚀的,清理干净后通电待机为0V,按开关不能触发,有3Vpcu ,5Vpcu,开关脚有3.3V电压,按开关EC处NBSWON1#有跳变,但90脚DNBSWON#没有电压更不跳变,看着针脚腐蚀了直接换EC,换了也不行,最后发现有RSMRST#,BIOS_CS#有断线,飞线后又把晶振换了才能触发了,可触发后电流到0.2A后就掉电到0.015A,再按开关也没反应,断电后再按又到0.2A掉电,触发时测VR_ON有3.3V 电压掉电后没有了,触发时1.8V,0.9V的vgacore出来了,掉电后就没了,测cpu供电上管有时G极和S极短路,把上管都吹下来测管正常,换cpu供电管理ISL6262A还是不行,通电触发掉电后,立马断电测主板上管处的G极和S极仍短路(没装上管),不过一会再量又不短路了,有时通电断电后立马测也不短路,修到这里直没思路了,各位高手帮忙找下思路。

补充内容 (2012-7-18 15:24):
是广达代工的,昨天我又看了一下板子,发现EC的HWPG信号为低电平,影响main_on sus_on的输出,一测1.05V电压没有出来,供电芯为RT8204,该芯片没有vcc电压,直接从+5VPCU处飞线过去,通电触发电流到0.63A了,(带CPU)。

补充内容 (2012-7-18 15:29):
也不掉电了,但是cpu供电仍没有出来,测ILS6262A的工作条件为22脚vcc=5V,20脚vin=18.50v,48脚3V3=3.3v,26脚BOOT1=5V,36脚boot2=5V,14脚vsen=0V,psi#=0V,PGD_IN=0v不知是否正常。

补充内容 (2012-7-22 18:26):
各位高手帮帮忙吧,好几天还没修好,开机触发电流到0.63A cpu没有电压 ,isl6262a的各脚电压为1pgood=0v,2psi#=0v,3PGD_IN=0v,11FB=0.29V,12FB2=0.29V,20VIN=18V,22VCC=5V,23ISEN1=OV,24ISEN2=0V,26BOOT2=4.8V,

补充内容 (2012-7-22 18:29):
36BOOT1=4.8V,31PVCC=5V,44VR_ON=3.3V,45DPRSLPVR#=0V,46DPRSTP#=0.52V,47CLK_EN#=1.9V,48(3V3)=3.3V.各位看看那个电压不正常啊,供电管的下管G极电压为5V,断电后测上管的G极与S极短路,停一会再量又不短路,

补充内容 (2012-7-28 07:43):
供电的上管换过了,ISL6262A也换了两个了.

网友:
就把进水的地方好好检查下,加焊加焊

网友:
可能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广达代工的吗?

HWPG查查。

网友:
应该是像仁宝的
吧cpu上下管全换了   再把芯片换了试试
看看cpu旁边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进水的,老火啊,主要还是看断线了没呢

网友:
怎么没人帮帮忙吧,路过的顶下贴也行啊.

网友:
    海尔垃圾本

网友:
我把内容又补充了一下,各位看看给个思路啊。

网友:
广达的掉电HWPG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进水机虽然没有修过 但是修起来不是太好修啊 楼主要是修好了一定要发表下中间过程kb

网友:
手头有台不开机,换IO不行,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看看楼主的经验,看看能学到什么

网友:
HWPG是3.3V了吗,你场馆换对了吗,不行换个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