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P31主板烦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17):
       这个主板可以上电正常跑码,但进系统后无法上网,才发现插好了网线的网卡灯根本就不亮,检查bios,看到网卡是打开了的;再摸网卡芯片,烫手!看样子是被雷击过的板子,马上用风枪拆掉网卡,再从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网卡焊上,进系统后发现可以认到网卡了,驱动也正常安装了,但是发现网卡的灯还是不亮,屏幕右下角有个网线被拔出的X图标,但网线是明明插好的啊!又摸刚换上的网卡,不烫了。接下来就加焊网卡,没效果;换了附近原件,也无效。

没法,只好换pic网卡,但是装好驱动后,发现下面有感叹号--------受限制无法上网(家里用的是路由器),一连换了3个pci网卡,要么是有感叹号,受限制上不了网;要么是只发出数据包,但无法收到数据包,也上不了网;重装了系统几次后也是如此。再换另一个网卡,这次却正常上网了,上面的数据灯不断在闪烁,而前面的几个网卡灯只是亮,但不闪烁。

这个主板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插上usb的键盘鼠标就会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不能使用;但插上u盘又是正常的。抱着没事练习一下的态度,用万用表测到提供待机电压的1117输入脚为5.12v,正常,但中间输出脚为4.98v,似乎不对头啊.再测pic插槽A14脚,待机电压也为4.98v,应该是3.3v才对,偏高了.但1117出问题一般是电压偏低,很少有电压偏高的啊.检查发现1117第一脚的两个电阻是正常的,那只可能是1117本身坏了,换掉,这次第二脚的电压为3.3v,pci插槽A14脚也为3.3v了.进系统后使用usb键盘鼠标就完全正常了.但是换上之前的那几个pci网卡,还是只发出数据包,但收不到数据包,上不了网.还是只有那个网卡才可以上网-------而这几个网卡我测过都是好的啊,难道是这个主板挑网卡?无解,郁闷中.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南桥也坏了

网友:
南桥估计有部分损坏

网友:
楼主 解决后记得分享一下成果啊

网友:
應該是南橋壞了

网友:
南桥嫌疑大

网友:
换南桥 鉴定完毕

网友:
查清楚原因了-------我使用的cpu是 P4 506,这种cpu不超频的话,太可惜了;我就把它超到了190外频,主频是3.8G,很稳定,性能大升;但一旦超到这种非标准外频后,pci 网卡就无法正常工作。但是超到166的标准外频后,就一切正常,网卡可以正常使用。这个主板的bios里面有“自动检测pci频率”,选上后没用,不选也没用。看来这个主板只能在标准频率下对pci设备分频,非标准频率就无法正确分频,不能自动锁定PCI频率----------------这是这个主板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