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ER 4743 不显示

楼主(2012-07-17):
原先 机器时待机 0.09 EC适配器烧掉了 EC 损坏 换了 EC 能上电 电流可以到1.7  而且能明显看到电流有一次跳变  并且测到内存有波形  按理说到显卡了  显卡所V有供电 都全了 就是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 接口那边LCDVCC 也不会有!

有没有修过的兄弟  这个N卡不会那么快损坏吧! 还有就是一般LED 是哪根总线 能用示波器 达到检测到屏的波形的?

网友:
还在保修的吧,

新板子难修的

网友:
cmos电池装了吗   不装或者电压不够  都会影响走码的

网友:
肯定装了!我是裸板 测得  一开始还以为不装风扇   后来风扇也装了 毛用么得!N10的显卡 容易坏?

网友:
在顶下  有没有兄弟 给个意见啊!

网友:
NND  显卡也加焊过 鸟用么得!

网友:
就没有哪个高点  给点维修的方向?

网友:
用诊断卡看已经是4R 了  应该是显卡了哇!

网友:
BIOS?刷个试试

网友:
的确在保的机器啊

网友:
这个显卡也容易坏
还是先刷个bios先吧

网友:
我有一块跟LZ的一样的板子。

电流到1.3 测 bios脚。。待机有波型。。上电无波型。这个应该是cpu没有跑码吧。(这板有两个bios是什么意思,EC边上有一个。。PCH边上也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原来是可以亮机的,装键盘里不小心短路了一下。)

网友:
BIOS刷过了!这个板子可以连诊断卡的!EC 那边负责开机  无线网卡下面那个才是真正的BIOS!你可以打下内存波  到1.3的话  好像应该到内存了!我的是在1.3 经过跳变到1.5 然后温度问题 拉高到1.7!

我诊断卡看过到4R  肯定是到显卡了 至于到底是显卡 还是显存不肯定!毕竟显卡140一颗的!

网友:
在顶下啊 有没有哪个兄弟兄弟 最近在修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