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 干扰问题。。

楼主(2012-07-17):
有显示器的 适配器  12V  现在问题是 显示器有水波纹什么的  干扰挺厉害    换个适配器就好了     怎样才能把我这个适配器的干扰 给弄没了啊

网友:
应该是输出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A:
把最大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最大的是 450V高压那个   已经换了 输出的 2个 25V 也换了新的  能看出效果 但还是有杂波纹  我多加几个输出电容 能管用不

网友:
换个电容,加大电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最大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都换了 有点效果 还是有 杂波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换了 有点效果 还是有 杂波纹

那或许你本来这个适配器质量就不太好吧。如果全部的滤波电容都换了,那设计上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或许你本来这个适配器质量就不太好吧。如果全部的滤波电容都换了,那设计上估计是有问题。

设计肯定有问题了 那点小板子 上的元件少的可怜  抗干扰 太差了

网友:
是不是15寸的液晶,我有个也是有波纹,换个适配器还是不行,我把主机的电源换了就好了,我估计你的适配器抗干扰 能力太差了,主机电源干扰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