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主板遇到一个迷茫的问题,时序时序!!

楼主(2012-07-17):
一块昂达865主板,775的座子,配一代内存,上假负载测下管D极0.83V,感觉应该是1.2V才正常吧,CPU复位正常,但测CPU两时钟没有电压,这我就不懂了,不是说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吗?怎么这里复位都已经有了,而时钟还是没有呢?很迷惑啊!

网友:
调调电压试一试···不一定是cpu的问题~~~·

网友:
上假负载测下管D极0.83V的话,上真U未必有电压,还是上真U再测测吧

网友:
cpu装好没?

网友:
    有复位不代表主板的其它的供电时钟正常.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
多方面考虑问题,别一味的在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
这是主板哦,有些问题不能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