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没有短接绿线电源风扇自动转,有12V,5V,3.3V输出,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07-17):
atx电源没有短接绿线电源风扇自动转,有12V,5V,3.3V输出,是什么问题啊 该查那里

网友:
绿线相关电路,重点查有没有二极管击穿,查不出短路的元件就更换7500和339试试。

你好我也有几个这样的电源 7500 339 都换了 无任何的二三极管坏掉,就是自动启动了,实在是无头绪
gdx

网友:
电源还修呀,买个才几十块

网友:
查绿线电路,不行就换集成块

网友:
绿线和地线之间有短路,中间有元件软损坏。排查~

网友:
触发电路短路,问题不大。

网友:
谢谢了  我修好了

网友:
真实原因是啥问题?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猜猜看:
一是PG信号短接成+5V
二是元件虚焊脱落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一样的呀,不知道那里坏了,LZ说下吧,换了494也是一样的,接点就自动运行,12V  3.3  5都是正常的,电压也完全没问题,就是通电就开始运行了,应该是SB被拉低了,不过那里被拉了实在检查不出来。

网友:
有问题就来问,解决了就保密,LZ不厚道!

网友:
查绿线连接的待机电路

网友:
这种故障就出在绿线附近元件和339电路 慢慢查。

网友:
这样的LZ没有人回答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