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弄的显示器

楼主(2012-07-17):
不谈别的只谈经验。。。。第一台是一三星假的通电一闪即灭 是外接适配器 里面一高压条一驱动板 外接灯管OK 故障为灯管坏
第二是杂牌是公司上班开监控用的情况是花屏 拆机屏线接屏口太松了 果断换屏接口 换后OK 但是抖屏 摆弄VGA线一阵发现三基色中某一缺少都不抖了 果断测驱动板三基色引脚对地阻值 某一路短路测量对应那三个脚的管子果然短路换之一切OK 此机修复。。。。
第三是BENQ 17寸 也是一灭即灭 去保护OK 但是为了不返修 换单条高压板 换后试机半小时OK 客户交钱走人
第四是长城19寸 按键不亮 测量电压都正常唯有高压包那路两个电容没有电压 测量保险烧断 换之OK
第四还是一长城19寸 高压包控制芯片烧坏 改通用高压板测量正常但是装机还是一灭即灭拆开仔细观察是屏一1117与铁盒接触导致 用绝缘胶带弄好 烧鸡十分钟 客户交钱走人
第五 HKC 一闪即灭 高压板烧黑 换通用修复
第六 联想19寸 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跟PWM芯片比较特殊 怎么弄电压都弄不出来 最后客户急直接改板 问题来了屏是二灯的而电源板是四接口的直接并两个3千伏电容但是问题来了 开机四五秒后一边突然就那么暗下来了 通用点灯管发现灯管没有问题 改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是收的一个废屏上的 最后改两口灯管的高压条问题解决
第七 怎么都没有遇到要写程序的??有点点小失望
第八说到写程序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三星的真三星的电源板电源彻底修不出来 改板拉5V 地 开关给原装驱动板 OK 通电显示出LOGO 但是一插VGA就黑屏 想不会这么巧吧 电源板坏驱动板也坏的基率不大哟 再回到头看拉那三根线都没有问题再加一ADJ吧就是抱想想的思路换上一插VGA线 屏完美点亮 多少有点投机取巧吧 呵呵 不要认为一插上VGA线黑屏都是程序问题 不过多数还是程序问题 。。。。。
第九写得有些简略。。。。。。。。
第十希望多少对新手有一点作用吧!!!!!!!因为我也是一个新手。。。。。。。。。不要抛砖头啊!呵呵

不晒了。要哂一个月我也能晒300台。

网友:
杯具了 标题写错了、、、、、大家不要失望哦 呵呵 是今天修的

网友:
上次论坛上回复后面跟着 生命不息 维修不至 呵呵 今天写成今生真汗

网友:
你的经验还很多吗,我都刚接触好几台机器,但很需要以后的经验。这两天都修好两台。

网友:
看着标题都吓人

网友:
下次发我会注意的哈 ! 因为标题只是一个题目 哥你想多了。。。。。只是交流下

网友:
有时间也堆了很多 那些屏电路主芯片坏的都在一边堆着呢

网友A:
生意这么好呀,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意这么好呀,老大

呵呵 还有三台没来得及修 从早上商场九点一坐座到商场六点半下班 没来得及修呀

网友:
在哪里,老大,累并快乐着吧,收费几多一台

网友:
PWM芯片是管什么用的

网友B:
第四是长城19寸 按键不亮 测量电压都正常唯有高压包那路两个电容没有电压 测量保险烧断 换之OK

这台有问题,按键不亮,和高压板的保险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四是长城19寸 按键不亮 测量电压都正常唯有高压包那路两个电容没有电压 测量保险烧断 换之OK

多谢提意见 !是按键亮灯不工作 外接一样

补充内容 (2012-7-18 22:02):
砖头扔的不少啊 下次不写了

网友(点评):
下次写:电源灯亮,能开关机,灯管不亮。

网友C:
目前的液晶显示器其实只要屏完好,几乎百分之百能修复。太老的15寸除外。

网友(点评):
百分百修复,是换板吧。

网友:
同意楼主了,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液晶显示器其实只要屏完好,几乎百分之百能修复。太老的15寸除外。

损坏严重的当然是换板。物美价又廉。而且,板卡级维修质量又好又快,是今后电子产品延长使用寿命的主要方式。目前的技术,有些通用板的质量甚至超过了早期的一部份原装板。如:业内熟知明基板,技术与质量就明显落后。

网友D:
我碰到楼主说的‘第八’三星的,也是接信号就黑屏,换了一块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楼主说的‘第八’三星的,也是接信号就黑屏,换了一块驱动板。

可以查一下  三基色对地阻值 然后再刷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