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不亮机

楼主(2012-07-17):
收到一台联想B460(I3的U 独显),,按开机键,能开机,风扇转,电源灯也亮,就是不显示,感觉风扇的风有点热,估计CPU工作了,笔记本比较少搞,会不会好象普通电脑一样,是主板的BIOS失败导致不开机呢?先谢谢各位DX关注与帮助!
一插上整流电源,自动开机,按大写键灯不亮,也怀疑内存,可惜没相关的笔记表内存!

网友:
风扇是狂转吗?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有内存松的

网友:
真有才,  拆机都没拆机呢  都还不知道哪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不过先还是把机子拆了在说吧

网友A:
过了内存的话,你按大写灯会亮,这情况要不档内存,要不档显卡咯

网友:
是啊!LZ不是专业笔记本的吧,最起码应该检测一下,大概确认下哪的毛病,你说的问题那就太多了

网友:
可调电源看下  电流能上到多少   好判断挡到哪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就可以看出来了啊!!!

网友:
这种说好像谁也帮不了你,让神来帮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了内存的话,你按大写灯会亮,这情况要不档内存,要不档显卡咯

多谢兄弟答复,大写灯也不亮,不过一上电源,直接开机,可惜找不到D3内存,加上没相关可调电源,到时找朋友看一下!

网友:
估计生意惨淡   D3内存都找不到      备件吧   把内存擦一擦,再插上     不过应该不是内存搞得事情

网友:
刷BIOS会好吧。

网友:
可调电源可以根据电流查电路到那块短路了 比如内存

网友:
这种现象很多原因啊

网友:
不拆机,就判断是显卡吧

网友:
先刷个bios 吧。再修别的

网友:
接上可调电源,看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