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实地培训 仁宝LA--3711P 不上电

楼主(2012-07-17):
实践课上的每人一片仁宝板,小弟拿到的是这片LA--3711P 。首先大致目检,无掉件,无缺件。然后对各大供电进行打值,都OK。

然后满心欢喜的插上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0.037   ,待机3、5V都正常。有希望!

待机的时候只亮一个灯,现在亮两个等,说明已经触发了。

但是触发后电流只上到0.044 。

仁宝有一个著名的点火回路,而这个点火回路进入保护时,它的最大电流只能上到0.05左右。

所以首先怀疑后级短路把 B+ 拉低,所以赶紧找B+。

仁宝的点火回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电源口附近一定有3个102的大电阻,非常显眼。直接在它上面测。

电路图中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而我在测这3个电阻的两端发现,两端的电压都是18.6V。 正常!那问题就不在点火回路。

既然电流已经上来一点,说明有电压出来。经过测量,发现除待机3、5V外,只有内存电压出来。内存电压的开启信号SYSON是由EC发出的,所以现在要重点检查EC。

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赶紧断电把脚位复原。

1分钟搞定!

再次上电,发现故障依旧。看来问题不在这儿。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经过测量发现EC只发出SYSON(开启S3状态电压),SUSP#(开启S0状态电压)依然为低电平。

按照其上电时序下一步自然是 PM_SLP_S3#和PM_SLP_S5#。

测量后发现,只有PM_SLP_S5#,没有 PM_SLP_S3#。

在仁宝里面 PM_SLP_S3#都是直接从南桥到EC,中间无任何元件。

现在有三种可能:

1,南桥的某一路工作条件不正常。

2,南桥的 PM_SLP_S3#到EC的30脚短线。

3,南桥坏。

经过仔细测量,南桥的待机条件都OK。

拆桥吧!!

板冷却后赶紧打值。 通的!

现在只剩下第3种可能:桥是坏的。

      换桥吧!

找钢网,植株,上BGA,20分钟搞定。

冷却,上电,触发,电流刷刷的跑到了0.246,但是! 它不动了!没错!!它居然不动了,亿万人民都在看着它,它居然不动了!!

测电压吧!看看是哪一路还没出来。电压打了一圈,发现该有的都有了。

上假负载吧。经过测量,内核电压,基准电压,好信号,都有了。两个时钟信号,一个有0.7,一个没有,复位也没有。时钟正常情况下,应该是0.4左右,一个是0.38,一个是0.37。差分时钟嘛

看来问题,出在时钟模块。

经询问老师,此版有个通病,时钟芯片爱坏,属于设计不良。

测量后发现果然有两路时钟没有出来,分别是cpu的100Mhz和北桥的100M。

经过多方寻找,基地没有这种时钟芯片,此板只能修复到此结束。

至于复位也没有就很好理解了,cpu的复位都是由北桥的发出的,而北桥发出的cpurst的前提是各供电,时钟,PWROK,和PLTRST#,虽然其它都有了,但缺少时钟,所以也就没有CPURST#。

网友:
分析得很详些,值得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长知识,有机会也到基地学习

网友:
神帖啊,学习了,在淘宝上定一个时钟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还好ec没冒烟。。。

网友:
唉!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很不错,分析很细致

网友:
不错,很有思路,我也快去实地了,哈哈……

网友:
都是高手啊。。。。。。太强大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我领到一块华硕T12F的,等我们到高级班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发的图片不是一个主板吧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板子啊
怎么是AMD的板,又用INTEL的桥

网友:
bu56abaw2啊

网友:
大家用的都是一个相机,搞乱了,第一个图发错了。那个是AMD的

网友A:
第一张图片都不对还加分,还精华,你们评分的真是SHUTDOWN(虾扯淡)啊

群起攻之!!!   ??  我知道我说不过你们,难道我们不能严谨点么?劳动成果固然要珍惜,
难道有错误不能接受指正么?也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扣了你的分我就缺德 ,我还是觉得应该扣,
就像你们扣我的分那样自然而然,你们觉得呢?

曾华乐 -10 你来基地论坛是学习的,还是来玩“大家来找.
lscjing -10 不懂得珍惜别人劳动成果,有点高傲哦,好好.
oswuya -10 你 没看清吗?
木易小飞飞 -10 你是来砸场子的吧。看清楚帖子的重点,不要.

网友:
可惜我岁数大 了 在去学习人家笑话了

只要有这个兴趣没有人会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都不对还加分,还精华,你们真是SHUTDOWN(虾扯淡)啊

已经回复了说第一个图搞错了。

网友:
不错可惜没有时钟让你试。要是试了看着电流上去那就激动了

网友:
楼主最后这个机子修好了没有呢期待结果哟

网友:
长知识,有机会也到基地学习

网友:
基地的学员怎么就那么厉害。搞得我都心动了,

网友(2012-08-21):
虽设修好,但收获还是有的

网友:
分析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经验呀 仁宝的板子 很给力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留脚印 借鉴!1

网友:
楼主在基地学的不错嘛。

网友(2012-09-24):
基地出来的都是牛X 的呀

网友:
思路很好,基地出来的就是牛

网友:
这板子是摔伤的,有断线或桥芯片坏了引CPU不复位是正常的,时钟芯片坏了我不认同,把鬼子的LOGO开机图贴上,才能说明确实是时钟芯片坏了,只是交流技术,并无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