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一些感触,有想法的谈一下

楼主(2012-07-17):
个人体验:
   加焊,不用加焊膏直接加热,不会造成连锡短路,成功率更大,加不好的也不用修了,一般都掉点了。
   拆焊,大多数的无铅板可以用无铅曲线报下芯片,但有一些曲线跑完都没达到熔点,或者差一点温度,这种取下就会掉点,重加热,再植成功率也不大了。
  重植焊接,有的芯片珠子较细,对位难度大,焊好后很有可能,造成空焊。

所以我认为,加焊不好的直接扔掉,如果确实能收个几百块可以好好弄一下。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确实,这个可以有。干焊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哥们你说的有点严重了吧????

网友:
还是给钱少,再之就是你的水平还不够。965的桥重值等我做的多了 基本很少有掉点的。连T61都搞让你这么一说T61全要换板显卡不用换了

网友:
说的有点夸张吧?

网友:
笔记本是有搞的,台机主板,谁搞,现在笔记本的主板也就三五百块了,

网友:
你牛啊,不加焊油,成功率一定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