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A3 当滚动条经验之谈

楼主(2012-07-17):
接一台ACER ZA3的上网本,进 系统当滚动条,U盘,光盘就PE都OK,安全模式也进不去。网上搜了下,
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但都没结果。只有一个人说是在5V加了个电容搞定,但我照加了也不行。
也有人说拆了声卡就OK。于是照做,拆了声卡果然OK。但换一个全新的上去还是动滚动条,进PE没问题。
也有人说装WIN7没问题,装XP才当滚动条,于是装一个WIN7,果然能 进系统。但客人不要WIN7,要XP
这就 没思路了,拆声卡可以进系统,装WIN7也可以进系统。估计硬件是没得问题,最大的可能还是系统
问题,于是不停装系统,连换了15个系统,终于找到个青苹果G系统,装上就OK,这个机器问奥题不大,
但搞了好多天,网上也很多人遇到,但都没下文估计是通病来的,发个贴,以后在遇到这个问题,不妨就直接下个
青苹果的系统后果来装。,可以省很多时间

网友:
还没碰过这种问题要换这么多系统,不过记下了

网友:
看来原来声卡芯片是好的吧

网友:
多麻烦呀,直接装个WIN7 得了,下载 到时候还要装。客户还不愿意多掏钱

网友:
哇,原来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我也是换了好多系统才装进去,但是一用鲁大师或者玩一会QQ游戏就死机,机器拆开清灰加散热胶也没用。

网友:
遇到过    以为南桥啊   装安装版的   可以过的   就是时间慢点

网友(2012-09-04):
我也遇到过一个,进不去pe,装不上系统,我报的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拔掉光驱就不会了,装纯净版XP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