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7):
今天接了台17的显示器,不通电,拆开看,300v电容爆,还有几个次级电容爆,保险烧断,换上,再测,还有短路,发现桥坏,换上,无短路,通电,不亮灯,直接换pwm芯片6841,通电试机,ok,客户来拿时,我说100,他说30,郁闷,不要贬低我的劳动力了,装个系统都30,最后好说歹说,50,现在维修不好做呀

网友:
蛋疼的维修呐   搞半天搞好了  被客服一句话就说得无语

网友:
   要先跟客户说多少钱在修。    最烦修好了   来讨价还价了

同意楼主
收后再讲价钱不太迟了 先确定故障 再报价 客户接受才修呀
一般都是先报价的!不能自己做主啊
先报价再拆。

网友:
一定要先报价,然后再修

网友:
如果确认不了故障,就先报个高价,探下客人的心理底线,一般液晶报120~150为上限,如果客人认为50 60都贵了,那建议你不要接

网友:
先君子后小人,根据故障现象当面讲价。价格确定后再维修。

网友:
我修液晶一般100元起,换电容一样,太少了不修

网友:
现在搞技术真是不好做了。。。。被顾客一句话可以气坏。。。

网友:
你果断应该先谈好价格再修,否则别个 以为你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