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的桥做BGA成功率高不高?

楼主(2012-07-17):
师傅说单芯片的桥不好做,像南北桥合一的,南北桥显卡合一的,成功率不高,每次遇到单芯片的桥了就建议换板不修了,大家说对不对啊???

网友:
NV的就是单桥,的确吧

网友:
也可以把 把风险降到最低  不然麻烦

网友:
控制好温度,也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
成功率高不高跟单芯片双芯片有什么关系?I3都是单桥,照你师傅这说法,都不用修了

网友:
NV的单桥比较薄一点,温度相对要低一些,不然的话坐上去铁定爆

网友:
这个芯片还真的要看的温度控制的好不好,也不算难,和现在的ADM的北桥,ATI的显卡差不多。有干燥炉的先烘几个钟,会提高成功率。

学习了

网友:
是啊 ,昨天做了一个暴掉了。

网友:
是的啊!单芯片都不修了的,不好搞,都换板的。

网友:
nv的桥最不好焊了

网友:
这个得看个人技术吧。

网友(2012-08-22):
现在都流行单心片方案了。。那以后维修单心片不就很麻烦。。难不难修我个人为是看技术的。

网友:
不是那种芯片成功率高,主要是控制好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