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级的高手指教BD95280芯片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7-17):
请问BD95280芯片要什么条件下才会输出3V 5V的线性电压和3V 5V的电压?3V 5V的线性电压是否只要有主供电就会输出?还是要哪脚的开启电压?

网友:
VIN有供电,EN1 EN2为高 一般就会有上下管驱动

网友:
7脚27脚查了吗? 这两个脚好像是开启这个LDO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