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修好电压出来接负载就烧?最近修了几台液晶显示器 ...
为什么修好电压出来接负载就烧?最近修了几台液晶显示器里的电源

楼主(2012-07-17):
都是换完件修好后5v12v出来了 并且能持续好久 接驱动板接灯管 刚一插电就烧了 是怎么回事啊?有时能用个几十秒就炸了 为什么啊?
液晶显示器
张定文
可能负载过重。负载又短路。

网友:
是不是驱动管有问题

网友:
驱动管或者灯管有问题,高压部分是重点

网友:
我今天就修了了17宽的液晶,像你说的那样。我换了两个升高压电路上的16V220uF电容和一个4406场管就不烧了,你试试换这两电容。

网友:
带负载能力弱了!

网友:
我也是,还冒烟了。

网友:
你修了几台都这样,肯定是没找到故障根源.

网友:
首先应确认负载有没有问题?换一个电源测试一下负载。确认负载没有问题以后,再考虑此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有故障,短路?或其他原因。。。

网友:
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请问是修的电源那部分?,就是不能带负载或者有短路现象也不会烧啊!液晶显示器的保护功能很强,有些电路,就是灯管短路就保护,检测不到灯管也保护等等,我说的不会烧的原因是有保护电路。故障原因稍微说清楚点可能好分析点。

网友:
应该先修好电源板,然后不上驱动板,加电阻当假负载试电源是否正常,最后再上驱动板
因有些电源测量时5V,12V都是够的,但加载就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