镊子夹贴片元件夹不住怎么办?

楼主(2012-07-17):
在练习焊接贴片电容的时候,我用镊子夹住后用风枪吹,可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镊子尖一弹,小电容飞得不见了,请问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我自己感觉不是手抖,不知道是不是夹太紧了。

网友:
工厂面的的方法是不能用镊子夹着,也不可以用风枪吹,
可能用铬铁和锡线把它焊上去,
这样要求是有道理的,慢慢练习吧,都是熟能生巧、

网友:
不要那么用力嘛!轻轻的夹,用好点的镊子,然后沾点焊膏,风小点,一吹就上去了

网友A:
哪个工厂用手工焊贴片的,不过作为方法还是不错,我一般都是粘在尖头上直接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工厂用手工焊贴片的,不过作为方法还是不错,我一般都是粘在尖头上直接焊的。

不是哪个工厂,是所有的工厂作为专业维修人员必备的基本功

网友:
这个给力,修LED屏,有空要学学,LED我都是直接换屏呀

网友:
这活可不能凭力大取胜哦!!找一把小件,夹住它们并帮其搬家,多练练就好了!!力度与稳是关键...小件一丢,找回就难了!

网友: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方法,只要多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