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显示器维修记

楼主(2012-07-17):
本人小菜,拿到一笔记本,看到如下症状,断定屏坏,直接发

货换屏

网友:
没技术含量      搞点电路分析啊

同意楼主

网友:
发错时间了,呵呵...是在周一的时候接的,呵呵...
今天接了台类似的故障,机子是惠普540的,一开始怀疑是屏的问题,换上一块同型号破裂的液晶屏结果好了,怀疑是屏线,检查屏线,发现接液晶屏的屏线端发黑,用橡皮擦擦拭后接上原屏,故障解决,开了两天后一切正常!

网友:
没劲 明显背板啊

网友:
LZ纯属灌水贴,以后这样的帖子不要发了

网友:
建议屏蔽这样的帖子。

网友:
纯属灌水贴

网友:
这样事也发...真是......

网友:
  这帖子也能热!!!

网友:
我晕!!!这个也能发上来!!

网友:
今天接一笔记本,看屏有放射性裂纹,确定屏碎,定一屏,到货,换之,修复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什么贴,发点分析电路的吧

网友:
这机器 屏线  爱断

网友:
技术含量是赚钱了

网友:
找骂的帖子,能不火么,大家一起骂不就火了

网友:
溜达溜达学习学习

网友:
兄弟搞什么这样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