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运行一段时间竖纹花屏

楼主(2012-07-17):
显卡是集成的 我加了一个散热风扇 还是不行 有什么好办法吗 (别告诉我说吧机箱盖打开)
显卡

网友:
加块二手独显吧

网友:
这是集显本身有问题了 加风扇不会有多大效果的 加独显还是好点
同意楼主:
5.0
smile阿聪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要不就是桥问题了。
同意楼主:
5.0
smile阿聪
同意楼主:

网友A:
应该是内存的原因吧

网友:
集成显卡先检查内存

网友:
觉得先从内存入手吧。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内存问题呀...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吧 以前遇到过

网友:
换一个内存试试 在说

网友:
南桥有虚焊。补焊一下。

网友A:
内存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
内存,北桥,从这两方面入一下手。

网友(2012-08-20):
内存,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