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硬盘装系统不正常

楼主(2012-07-17):
一块80G的IDE硬盘装系统在845的板子不能使用,系统装完开机显示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然而放在770的板子上可以使用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望各位高手解答解答

网友:
不会吧 首先排除 数据线接触不良的可能 或板子本身不良的可能 得看看BIOS中认到硬盘了没有 再去一步一步试了

网友:
  调整下CPU外频 或者内存频率试试,我在玩OC的时候经常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A:
硬盘本身也有问题了吧。

网友B:
CMOS中检查IDE硬盘工作模式

网友:
BISO能检测到,设置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中检查IDE硬盘工作模式

用另一个硬盘都可以使用,就这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本身也有问题了吧。

可能吧,但为什么在770的板子上能使用,这是个疑问?难道是双核和单核的区别

网友B:
CMOS中检查IDE硬盘工作模式,选择LBA、LARGE试试看。

网友:
应该换个硬盘试试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中检查IDE硬盘工作模式,选择LBA、LARGE试试看。

此法有效,谢谢了,哥们

网友:
没事的,相互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