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IP是192.168.0.1设置无线路由器用手机上网问题

楼主(2012-07-17):
我们这里家庭用的 都是192.168.1.1  设置完成无线路由器 ,智能手机直接连接 无线路由器就可以上网了。 但是今天我弄了个,这家里是在网吧扯的分线, 他的ip是192.168.0.1..。。   我设置路由器  直接关闭DHCP服务器,然后都网线都插在 lan上面  电脑IP还是得填写192.168.0.1..    电脑可以正常上网, 但是手机不能,
我然后 又设置电脑 成静态IP,  网吧来的线 插在 wan上面, 电脑填写192.168.1.1.. 就可以正常上网,  但是 手机 还是可以连接, 但是就是 上不去网,。。 设置路由器 为 动态ip , 手机还是上不去网,   我碰到过 两个网吧线分路由器,用手机都上不去网,  请问我还需要设置什么啊??  求大家解答,

网友:
没有 会的么???

网友:
因为网吧大部分都绑定MAC

网友:
路由克隆mac

网友:
是不是MAC被绑定了IP,那就只能去网台路由上看看有没有绑定呀,有就只能添加你手机上的MAC在路由才能上了呀,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填一下DN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