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无线路由器,用手机上网,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7-17):
我们这里家庭用的 都是192.168.1.1  设置完成无线路由器 ,智能手机直接连接 无线路由器就可以上网了。 但是今天我弄了个,这家里是在网吧扯的分线, 他的ip是192.168.0.1..。。   我设置路由器  直接关闭DHCP服务器,然后都网线都插在 lan上面  电脑IP还是得填写192.168.0.1..    电脑可以正常上网, 但是手机不能,
我然后 又设置电脑 成静态IP,  网吧来的线 插在 wan上面, 电脑填写192.168.1.1.. 就可以正常上网,  但是 手机 还是可以连接, 但是就是 上不去网,。。 设置路由器 为 动态ip , 手机还是上不去网,   我碰到过 两个网吧线分路由器,用手机都上不去网,  请问我还需要设置什么啊??  求大家解答,  为什么我在家里 设置就可以, 在网吧线上面设置  手机就不行呢? 听说过 还需要设置MAC地址克隆??  我不太懂,啊!

网友A: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把无线网名改一下就行了,你试试吧!

网友:
上门帮你搞定。路近30起,路远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把无线网名改一下就行了,你试试吧!

具体说说啊,  具体路由器怎么设置啊用什么方式啊?,然后再从什么地方 修改网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想钱想疯了, 我山东济宁你来吧,  我给你钱, 你来吧~~

天热,小心上火。

网友:
不行了把路由器重置下  重新填帐号密码 保存! 把手机上的以前的路由器名删掉  在重新找 在连

网友:
把网吧过来的线接到WAN口,电脑接LAN口就行了,记的配置一下路由器